hp-15s-fq1048nl电脑主板故障

楼主(2022-12-30):
hp-15s-fq1048nl电脑主板故障描述,加电时 出现电源保护明显是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A:
红圈圈的电容有短路?那就换掉它呗

网友:
还是多一点小故障 的好,大故障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圈的电容有短路?那就换掉它呗

是的,圈起来的 就是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圈的电容有短路?那就换掉它呗

是的,圈起来的 就是故障点

网友:
发的个啥玩意

网友:
电容引起的大短路?

网友:
谢谢与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发表的意思什么?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