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刷bios

楼主(2022-12-31):
各位大佬好!
前段时间折腾bios,结果成功变砖。
漫长等待之后,买了ch341和en25f64芯片
发现新的芯片也擦除不了,有没有大佬知道是啥情况啊?
八脚的,插拔式芯片

网友:
不应该呀,是你不会用吧

网友:
ch341是有限制的,25系列只能读写。

网友A:
我一直用341刷主板和显卡的,你看下使用教程。先查找芯片,再点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341刷主板和显卡的,你看下使用教程。先查找芯片,再点检测

谢谢,已经解决了,换了xtw100直接搞定

网友(2023-02-11):
有些芯片支持的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