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无法擦除,校验失败

楼主(2022-12-31):
如题,开始以为芯片出问题了,后来买了新芯片一样无法擦除,现在只能试试买个x100试试了

有大佬遇到这类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我的芯片是en25f64,插拔式的
难不成要用夹子通电刷?

网友A:
在pdd上获得的支持列表看看吧

网友B:
换个rt809 估计就没有这种烦恼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pdd上获得的支持列表看看吧

看到第一行,25只可读不可写,我大概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rt809 估计就没有这种烦恼了

又买了xtw100,实在不行我就直接买芯片让卖家代烧好了

网友D:
ch341是垃圾,千万别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第一行,25只可读不可写,我大概就明白了

可以写的他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鬼 反正我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ch341是垃圾,千万别买

的确不好用,经常刷不进,但是我也用它搞了几十片板子了

网友:
反正我可以

网友:
ch341是真的不好用

网友E:
ch341是有限制的,25系列只能读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h341是有限制的,25系列只能读写。

已经解决了,上了xtw100写入成功,现在新bios只能用2根内存,以前是4根,现在插4根不启动,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解决了,上了xtw100写入成功,现在新bios只能用2根内存,以前是4根,现在插4根不启动,不知道啥情况

现在的主板默认是2根内存。

网友(2023-02-10):
同样情况,求大神指教

网友:
我昨天也用341能读不能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