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7000进水 板号NM-D041 进水掉件

楼主(2022-12-31):
求助R7000进水 板号NM-D041 进水位置PD201,有一个三极管,两个电阻
麻烦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掉三极管吗,看着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三极管吗,看着像

三个脚的,旁边还是两个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B:
昨天刚修一个也是进水,修完亮机不充电

网友(点评):
另外两个电阻是多大的?RC20跟RC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修一个也是进水,修完亮机不充电

感谢回复,进水机看运气,有时候搞到爆炸

网友D:
你这是那一年的 我的Y70002020 的PD201 旁边没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那一年的 我的Y70002020 的PD201 旁边没电阻的

这是r7000 2020的,不是y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进水机看运气,有时候搞到爆炸

请问另外两个电阻电容是多少?RC20跟Rc1?

网友E:
那是RC128  1K 其余未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RC128  1K 其余未装

感谢哈,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