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新蜂鸟N19H3-SF313 维修经验,路过必看,等你看完,我想你百分百要说一...

楼主(2022-12-31):
机器型号:N19H3-SF313     10i5   板载16G
板号:NB8511_PCB_MB_V5
故障:二修机 跑马不显示,内外部显示,键盘无反应(这个故障大家先记住,等一下你会说“我草”

正文开始:

      20221213   221219  连续接两台这款机器,上家都修过,看表面都是只是刷BIOS 其他也没有怎么动过,  故障基本一样跑马很欢,电流表上下跳到,那种感觉马上就要显示,然后定电流,不显示,内外接不显示,本机键盘还是外接USB键盘,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先查查序列号

2,看官方保修情况,除了CPU和内存,都过保修啦,而且板子动BIOS痕迹太明显,所以骗保行不通啦!
3,老老实实修吧,我们先看看论坛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吧,看看广大兄弟有没有碰到这情况.

4,搜索论坛,这款机器只有BIOS 没有任何资料,也许上家刷的BIos不对,我就玩命刷BIOS,测量各个供电,各种电压OK,基本可以确定跑马显示,那么为什么外接或者使用外接键盘都没有任何反应呢?  折腾了好几天,搞不定,唯一的解释,那只能是CPU坏,换板吧,最终客户也同意更换主板啦!

5[font=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970647300鑫豆2025-3-16 13:04
 会员880479300鑫豆2025-3-8 19:01
 会员946122300鑫豆2025-3-8 15:20
 会员1154689300鑫豆2025-3-8 11:27
 会员422239300鑫豆2025-3-5 11:00

网友:
长篇详尽,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确实不容易,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是好经验,少走弯路,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屏幕不接,并不会影响跑马,不会影响亮机

网友A:
我前些天也修到可能是同型号机器 鸿基蜂鸟啥的  跟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 看电流那是非常完美  内外都不显示 键盘大小写就是不亮 可能也是屏幕问题喔 我已放弃送走了

网友:
我两个月前一阵操作后还是丢脸了,保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天也修到可能是同型号机器 鸿基蜂鸟啥的  跟楼主描述的一模一样 看电流那是非常完美  内外都不显示  ...

应该是屏幕问题!或者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两个月前也是丢脸了,保内机:

我也误判CPU,因为客户同意换板子,才折腾出来的!

网友:
啥网站还能查出各部件保修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幕问题!或者屏线

说起这个 我前不久修的一台华为   我那个才是真的是CPU坏了    NB8510的版号 开始怎么刷BIOS 都不行 能显示 进BIOS没有问题 停留多久都么事   但是只要是进系统到了win10的四片叶子那里  直接就重启了无限重启  要么就蓝屏 不引导  这个想都不要想肯定是CPU挂了   要命的来了  换板买了一张板子  竟然故障是一毛一样的  你说这会不会让你怀疑人生???  最后我还是觉得卖家给我的板子也是CPU有问题的 只是他卖出来的时候 没有进系统测试   于是  我又让 卖家 再发一片  而且进了系统给我拍照了的   卖家 自己也不相信会这样  他说要是第二片还是这个故障  那就不好意思了 要我自己负责了   好在第二片板子到手是好的   我真是没见过这个情况 你说自己的板子是那个故障买了一片板子 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 怎么能让人不怀疑人生

网友E:
戴尔的很多机器也这样啊,没遇过么,不接屏或者屏幕坏的就不亮键盘灯,没有任何反应,这种可以试试抓集显供电,集显出来了就说明跑完码了,直接去查上半部分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怀疑上半部分坏但是键盘大小写不能切换的判断方法就是,上电之后狂按f2 ,让他进入bios ,然后按一下enter ,之后键盘灯就可以切换了,或者通过三键重启看电流细微跳变的方法去判断

网友:
不放弃的精神非常好,我要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
可以嘛张师傅,挺有耐心的嘛

网友:
这个,的确是可以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为楼主的高超技术和无私分享点赞。

网友F:
我也有遇到机器,ThinkPadS5-531,跑码正常,也是不显示,外接键盘也每一点反应,是屏幕的问题,也是折腾了好几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戴尔的很多机器也这样啊,没遇过么,不接屏或者屏幕坏的就不亮键盘灯,没有任何反应,这种可以试试抓集显供 ...

谢谢,这样确实可以,因为机器比较多,就当普通机器来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遇到机器,ThinkPadS5-531,跑码正常,也是不显示,外接键盘也每一点反应,是屏幕的问题,也是折腾了 ...

这样的机器确实比较折腾!

网友:
感谢分享,祝君好运!

网友:
机器型号:N19H3-SF313     10i5   板载16G
板号:NB8511_PCB_MB_V5
故障:二修机 跑马不显示,内外部显示,键盘无反应(这个故障大家先记住,等一下你会说“我草”

正文开始:

      20221213   221219  连续接两台这款机器,上家都修过,看表面都是只是刷BIOS 其他也没有怎么动过,  故障基本一样跑马很欢,电流表上下跳到,那种感觉马上就要显示,然后定电流,不显示,内外接不显示,本机键盘还是外接USB键盘,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先查查序列号

2,看官方保修情况,除了CPU和内存,都过保修啦,而且板子动BIOS痕迹太明显,所以骗保行不通啦!
3,老老实实修吧,我们先看看论坛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吧,看看广大兄弟有没有碰到这情况.

4,搜索论坛,这款机器只有BIOS 没有任何资料,也许上家刷的BIos不对,我就玩命刷BIOS,测量各个供电,各种电压OK,基本可以确定跑马显示,那么为什么外接或者使用外接键盘都没有任何反应呢?  折腾了好几天,搞不定,唯一的解释,那只能是CPU坏,换板吧,最终客户也同意更换主板啦!

5,等待两天,新板子回来了,安装上去,居然故障一模一样,电流跑得很欢,不显示,外接显示器和键盘,无反应,  把买回来的板子放到另外一台机器上面,也是一个吊样,这到底怎么回事?

6,和卖板子的沟通,人家确定点亮发过来的,非常肯定,那么我继续找原因吧,先把两台机器拆了,屏幕和屏线如下

7,重新插拔,看屏线屏幕,也看不出上面异常,只好想调一张屏幕吧,  这个屏线本地没有货,淘宝150元!

8调过来一张屏幕,2分钟了,看电流还是一个吊样,沃日,那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我没有断电,出去啊,等我回来,居然显示啦, 这里多亏我出去一下啊,多等了一分钟!

只要显示了,就要搞清楚原因,把两台机器来回拆,和查资料,最终得出如下吐血的结论:
这个机型就是分30针屏幕和40针屏幕还有40针的触摸屏三种,
我这台就是40针屏幕,
这个机型特别的地方是,如果没识别到屏幕,自检的电流过会就不动了,大小写切换键都没有的,外接显示器也不会有!
对的没有错,我这两台机器,都是屏幕坏了,主板有一块全好,有一个还要小修一下,而且这款机器的CMOS电池取了,第一次上电,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才能显示,需要耐心等候!

还没有剧终,第二台机器,虽然换屏幕亮了,但是无法关机,也无法开机,因为有两个机器,确定键盘好的,  还是主板问题,  通过跑线确定了键盘到EC断线,断线位置,如下图:

到此维修结束,整整折腾了半个月啦!修机器不容易,写帖子不容易,希望兄弟们加分鼓励,小弟谢谢啦!

 会员313387300鑫豆2025-6-20 15:53
 会员313387300鑫豆2025-6-20 15:53
 会员313387300鑫豆2025-6-20 15:53
 会员1188118300鑫豆2025-6-19 09:38
 会员988891300鑫豆2025-6-18 20:05

网友:
机器型号:N19H3-SF313     10i5   板载16G
板号:NB8511_PCB_MB_V5
故障:二修机 跑马不显示,内外部显示,键盘无反应(这个故障大家先记住,等一下你会说“我草”

正文开始:

      20221213   221219  连续接两台这款机器,上家都修过,看表面都是只是刷BIOS 其他也没有怎么动过,  故障基本一样跑马很欢,电流表上下跳到,那种感觉马上就要显示,然后定电流,不显示,内外接不显示,本机键盘还是外接USB键盘,都没有任何反应!我们先查查序列号

2,看官方保修情况,除了CPU和内存,都过保修啦,而且板子动BIOS痕迹太明显,所以骗保行不通啦!
3,老老实实修吧,我们先看看论坛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吧,看看广大兄弟有没有碰到这情况.

4,搜索论坛,这款机器只有BIOS 没有任何资料,也许上家刷的BIos不对,我就玩命刷BIOS,测量各个供电,各种电压OK,基本可以确定跑马显示,那么为什么外接或者使用外接键盘都没有任何反应呢?  折腾了好几天,搞不定,唯一的解释,那只能是CPU坏,换板吧,最终客户也同意更换主板啦!

5[font=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215349300鑫豆2024-5-22 00:20
 会员662140300鑫豆2024-5-20 15:21
 会员511190300鑫豆2024-5-17 10:16
 会员512026300鑫豆2024-5-16 12:07
 会员39172300鑫豆2024-5-13 17:22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真不容易啊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确实是好经验,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上朋友谈到华硕ROG本屏有问题不显,单外接也不会显示,手头正好有这个机器,跑码正常就是不显示,非常感谢坛友的经验。

网友:
这样的机器确实比较折腾!谢谢兄弟分享

网友(2023-02-03):
感谢大神的分享!学海无涯!

网友:
华硕有一款机也是,挑屏

网友:
这个3分钟亮机 和大小写不锁定 确实是经验 老司机遇到都会翻车

网友:
向大神学习中

网友(2023-03-09):
楼主好厉害,步骤很详细,我也得好好学习才行

网友(2023-05-24):
卧槽  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挺细心,这类案例应该多分享,收集起来学习

网友G(2023-07-23):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正准备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正准备换U

如果能跑马不显示,应该是屏幕问题!

网友:
今天也接到一台,电流很正常,屏幕无显示

网友(2023-09-04):
手上有一台,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  希望我这台也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起这个 我前不久修的一台华为   我那个才是真的是CPU坏了    NB8510的版号 开始怎么刷BIOS 都不行 能显 ...

很多售后都是第三方库房,测试没那么仔细的,良品率控制的很一般,得习惯,在售后呆过的都知道什么叫DOA,有时到备件直接俩次DOA更让你怀疑人生!

网友(2024-01-24):
这个是大坑啊,幸好搜索了一下,感谢楼主的宝贵经验。

网友(2025-06-28):
目前没有遇到屏幕问题导致不跑码不显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