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370 不按套路出牌,上电风扇就转,关机风扇不停

楼主(2022-12-31):
板号ARMANI13,这笔记本不套路出牌,搞得我不会搞了。。。。
插电风扇就转,可以触发可以开机,可以进系统,所有都正常,关机正常但是风扇依然在转。。
插电的时候测CHG_PH, +3P3VSB,+5VSB,+1P8VSB,+1VSB,+1.0VO ,都有了。。。
刷过bios, 连带程序的EC1416 都换过,涛声依旧。。。

5370_armani13图纸

网友:
你这是插电就开机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休眠?

网友A:
插电风扇转,到底是只是风扇转还是直接进系统了?
如果只是风扇转, 看看PU9100为什么会产生+5V这电压,是PU9100不受控了还是南桥插电就发出了SLP_S3,那么桥就危险了

网友:
巴风扇接到3vs上,不就可以开机风扇转,关机风扇停了吗我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电风扇转,到底是只是风扇转还是直接进系统了?
如果只是风扇转, 看看PU9100为什么会产生+5V这电压,是 ...

U9100 的条件是 要有5VSB 和分别EN1的SIO_SLP_S3#和EN2的 AUX_ON 的开启信号才可以输出+5V

实测5VSB正常,而EN1 EN2 没有, 结论就是5VSB与+5V短路了,这个是进水机,暂时找不出短路点在哪里。。。

网友B:
本想用可调接下+5v看看哪里有发热点, 人麻了。。可调19.5v忘了调直接加上去,一顿闪电火花。。。over! 维修结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想用可调接下+5v看看哪里有发热点, 人麻了。。可调19.5v忘了调直接加上去,一顿闪电火花。。。over! 维修结束。。。。

哦耶,换版更赚钱,恭喜楼主

网友:
二级供电电路有问题,应该是不受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耶,换版更赚钱,恭喜楼主

这版太贵了,i3 的就要了六百多, 报个八九百客户嫌太贵,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想用可调接下+5v看看哪里有发热点, 人麻了。。可调19.5v忘了调直接加上去,一顿闪电火花。。。over! 维 ...

哈哈哈哈  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
重装系统就好了,或者用ccleaner清理注册表,就不会出现假关机和关机变成重启了

网友:
烧5v 还能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哈  你真是个人才

,高效快捷;P;P秒杀

网友:
烧完公共点都没了,。。估计大面积烧了, 这要修太费时。。,不想搞了

网友:
接错5V,接错到风扇上烧过,主板没接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