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5提示 无法扫描 AF

楼主(2022-12-31):
联想M7205提示 无法扫描 AF 更换扫描器和扫描电机故障依旧。猜测应该是主板问题吧,没有备板无法确定。谁遇到同类问题
主板
联想

网友:
开机扫描单元移动,不能正常归位,撞击扫描单元左侧,并异响,同时报“AF 错误”,则故障源为CIS。
开机扫描单元发出“咔咔”声,扫描单元不移动,则故障为扫描马达。
更换FB单元后,进入维护模式执行55操作,会自动获取白电平数据。

网友:
主板上方有一白色插口,该插口为扫描平板的马达插线连接口,有4根针脚,将数字万用表量程调到电阻200M档,红黑表棒分别连接1,4两脚(正反都可以),正常阻值为1.3M,如测量结果为1.1M或以下,则表示该主板已经损坏。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扫描头移动

网友(2023-01-30):
有没有可以是扫描头的问题?联想7605D和兄弟7080D也碰到过这样的错误提示,后台换了扫描头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