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 NL8K的板子,遇到一个奇怪的故障现象!

楼主(2022-12-31):
主板:NL8K,7700,1050Ti原始故障:卡LOGO,卡很久能进BIOS,一开始以为是CPU问题,可更换了CPU,PCH故障依旧。
后发现,取下CMOS电池开机,电流1.5a掉至0.7a卡住,不亮机。
装上CMOS电池开机又能亮屏,检查RTC供电双二极管都正常,疑惑的是没有CMOS电池时,+3VPCU给RTCRST,SRTCRST,32.768K晶振波形等都正常,就是取下CMOS电池就不能亮屏。
请教师傅们,谢谢。

补充内容 (2023-3-5 23:24):
这台最后发现是EC问题导致的卡LOGO。

网友A:
怕不是搞错方向了吧,你也是真猛,上来就干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怕不是搞错方向了吧,你也是真猛,上来就干cpu

,师傅批评的是,祝师傅2023收入翻番!

网友(2023-03-05):
这台最后发现是EC问题导致的卡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