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PRO GAMER开机掉电反复重启秒杀, 三极管坏!

楼主(2022-12-31):
接到一片b85 开机反复掉电,测电压发现桥供电1.05v 电感只有0.3v 肯定不对。
拆了一个三极管电压轻松出来。

网友: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

网友A:
这个是ME供电  华硕这个B85  Z97 gamer系列用的通病  丝印29=  RT8065Z 不出 或者出的电压低  换芯片可以十片好9片 另外一片是烧了桥ME模块 然后亮机慢进BIOS看不到ME的版本号 哪怕你确定刷的是有ME的BIOS   可以进系统 半小时掉电关机

网友:
这个板子,真的通病板,不过主要是桥ME供电,要不也就是这个供电RT8065电压超了把桥带走;
不过我修过一个最离谱的是EC的程序挂了,重刷dm512修复的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网友:
基本功 真扎实

网友:
谢谢与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还好,1.05v电压变低,我遇到略高的,基本桥都带走了

网友:
技术精湛

网友:
这主板很少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
看来这个毛病碰到的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E供电  华硕这个B85  Z97 gamer系列用的通病  丝印29=  RT8065Z 不出 或者出的电压低  换芯片可以十 ...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如果me电压不高,那就桥应该还在,要是高了,基本桥没了,桥坏的多数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群主高手

网友:
贴片三极管,更换也需要技巧

网友:
好的,还算幸运,桥没有坏

网友:
我修了几块,都是换 那个芯片才好的。

网友:
手里有好几块这个板子,都是掉电的,没搞定

网友:
这个板子ME供电是通病。。。。

网友:
有些板子亮机超级慢,显卡那个地方要好长时间才能过去

网友:
一般是这个芯片坏,,,,

网友:
学习了,群主高手

网友(2023-03-18):
感谢楼主发贴,学习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有通病的。

网友(2023-04-2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E供电  华硕这个B85  Z97 gamer系列用的通病  丝印29=  RT8065Z 不出 或者出的电压低  换芯片可以十片好9片 另外一片是烧了桥ME模块 然后亮机慢进BIOS看不到ME的版本号 哪怕你确定刷的是有ME的BIOS   可以进系统 半小时掉电关机

除了丢失ME版本号的,还有跑码55掉电这些都是桥坏吗

网友(2023-06-05):
输出电压低   桥算是保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E供电  华硕这个B85  Z97 gamer系列用的通病  丝印29=  RT8065Z 不出 或者出的电压低  换芯片可以十片好9片 另外一片是烧了桥ME模块 然后亮机慢进BIOS看不到ME的版本号 哪怕你确定刷的是有ME的BIOS   可以进系统 半小时掉电关机

我有个桥,桥供电正常,也改了,还是一样,跑55重启,偶尔能进bios但没有me信息,这个确定也是桥坏了吗?

网友:
你这个是哪个信号》这个主板我修了很多年了,me供电或者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