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多故障奇葩维修一例

楼主(2023-01-01):
接修一台A1466,到手的时候没有后壳,我们这里师傅看了一下电流,裸板0.2A掉电,没猜出什么故障,给我看了一眼,我一看这电流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因为这个本子一般通病没这个电流呀,于是拆出主板,进行进一步判断。
板号00165:

果然,异常电流多非常规问题,主板进水了:

来张近景图:

处理完腐蚀部分,把相关的三个芯片都重新加焊后,周边电阻并没有发现腐蚀,发现这里断线了:

随手两坨锡补点,但发现电流还是0.2掉电:

于是就重新刷了BIOS,结果还0.2掉电,于是细查电路,发现这里两个电阻没有腐蚀但是居然全部无穷大了:

更换完电阻还是0.2掉电,于是再次细查,发现BIOS第二脚居然没有电压,这肯定是不对的,发现这个断线了,修复完此处,终于能跑起来到0.6A了:

于是又将原机BIOS刷回去,然后就直接装机了,装起来发现还是0.2掉电,我丢,原机BIOS居然坏了,真是醉了,再次刷BIOS程序装机:

只听一声Duang之后,居然提示找不到硬盘,再次按option开机之后,居然没认到硬盘:

于是进PE,发现还好能找到硬盘,不然这波又是问题,测完基本功能,等待装系统吧,终于修完了,可真是奇葩的机器:

网友:
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又多浪费2个小时

网友:
能修好都是好事

网友A:
感谢分享,居然这么多问题,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居然这么多问题,真厉害

哈哈,其实就是没读到BIOS,就是这一个模块的多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