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款方口中间针问题

楼主(2023-01-01):
最近修到一款联想Y720-15ISK不开机 版号 NM-B163 看到论坛好像没有关于新款联想中间针的帖子遂发帖分享一下
接到机器测试 公共点无电压 测试保护隔离mos管 G级无波形 直接测试BQ24780S 28脚 19.5V 24脚 6V 6脚 2.7V 5脚 0V

测试5脚无短路 直接换芯片 换上之后ACOK已经出现3.3V电压

插适配器自动上电 接上键盘 大小写有反应 心中一喜 直接装机
进系统后 无充电指示 关机后看功率测试器有功率显示 心想正常充电 应该没有问题了 准备交差

第二天准备给顾客时 开机不触发了 心想怎么会呢(ps 这时用的联想专卖店和朋友借的100W适配器) 拆机后测试所有电压正常 想到之前有联想机器用转接头无法开机问题 测量中间针1.37V

进系统测试适配器已接通 无法充电

后换上原装8.5A适配器测试无任何问题 开关机正常 又测试中间针2.4V

附上8.5A适配器中间针波形
可以确定中间针 无数据 望后续大佬改装转接头测试

总结:用小功率适配器 可以关机充电 但无法开机 进系统无法充电

网友:
我有个方口的8。5A,但是给W530时用的转接线无法跑满功率,最后发现是转接头中间的线不通。。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一些新经验

网友:
嗯对的,小功率电源用在大功率笔记本电脑上进系统会不充电,要是电池没电的话,用小功率电源用在大功率笔记本电脑上有好多事不开机的

网友:
感谢分享,有时候是小细节没注意,搞懵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种电源 中间针就是一个对地电阻  不同功率阻值不一样

网友:
给着大神们,好好学习

网友:
路过,学习,思路清晰。

网友:
拆过公头里面,是一支色环(电阻?)器件对地,估计是它分压,给主板,确认功率的

网友:
这个设计我就得很恶心  你们觉得呢 修机还要让客户提供电源

网友:
来看看能不能学点东西

网友:
小功率适配器还会导致这些问题,有长进了

网友: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

网友A:
65W  320欧 接地
90W  555欧 接地
135w电阻1k
170W 1.91K
230W 6.4k
300W:8.65k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W  320欧 接地
90W  555欧 接地
135w电阻1k
170W 1.91K
230W 6.4k
300W:8.65kΩ

高手

网友:
几下了   很的经验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没有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淘宝有卖大功率的转接头  惠普的暗夜精灵之类的机子也会有类似情况

网友:
感谢老铁分享独门知识,受益匪浅

网友:
联想大功率的电源用小功率是不开机的,

网友:
刚刚修过一个联想Y7000也是类似问题。一开始开关电源不支持开机,将主板电源口检测电阻改为10欧。主板修好后,发现电池不能充电,一直保护。最后再把电阻换回750Ω电阻解决。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中间针不同功率检测电阻配置不一样,采样电压不一样,主板借此来识别电源功率。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成品

四档开关,分别对应135W,170W,230W,300W。

网友:
联想的方头中间针看对地阻值。230瓦对地2.3K左右,我自己拆了一个转接头把里边的电阻换成了2.3K的,现在不管什么机器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W  320欧 接地
90W  555欧 接地
135w电阻1k

原来还有300瓦啊?不知道直接上个1M电阻接地怎么样

网友:
楼主这电流表 牛的很

网友B:
R720还有就是电池坏的 是不会过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720还有就是电池坏的 是不会过隔离的

感谢分享

网友:
中间针可以改电阻

网友(2023-01-31):
引用 网友A:
65W  320欧 接地
90W  555欧 接地
135w电阻1k
170W 1.91K
230W 6.4k
300W:8.65kΩ

错了,不对吧,我测了我电脑,230w,4.6k

网友:
多谢大神分享,看了我也想做一个几档的切换开关
不知道直接做成大功率的阻值,接去小功率的本本,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适配器有针的会检测的,不行开不了机或者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