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I135不开机

楼主(2023-01-01):
HP TPN-I135不开机首修,因为论坛里面还没这款机器案列,板号6050A3213801-MB-A01不开机,同行送修的电脑,开始客户对同行说就是内存松了。让同行给他拔插一下内存,同行说拔插了一样,就拿过来了。拆机上电 电流21毫安。。。测量CPU供电没有。于是测CPU供电MOS的G级,发现阻值只有10几欧,拆掉mos管,测还是只有10欧。供电芯片拆了无穷大。这时开始定芯片。因为芯片比较新所以只有订,这芯片贵25一片。芯片订回来了。故事正式开始。。
芯片装上测mos管G级阻值恢复到400多,去开机还是20毫安电流。想找找这个CPU控制芯片RT3662ARGQW的PDF测一下条件,发现论坛居然没有。鑫制造也没有。。。。
然后盲测芯片周围,发现供电20V有,5V有。还有个2.5V。。。。我一想这个2.5V是干啥的。顺着看路线连上一个电阻。测电阻一段5V一端2.5V,我瞬间晓得问题就在这 电阻被我用万用表轻轻一戳,中间烂了。。。换个0欧的上去。电流立马上去 坏的电阻位我已经标注了希望大家遇到此款机器不要走弯路。不要一看是AMD的U就去干U。。。 还有写案列不容易,希望大家给我加加分。总结,原始故障应该是CPU供电芯片内部短路导致,这个供电电阻烧毁。所以一开始测MOS管G级阻值偏低。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我都怕换这种qfn芯片,焊不好就可能会烧cpu,你们都是怎么焊的?

网友:
用183中温锡浆,风枪吹后再脱焊一遍

网友:
谢谢分享,有你更精彩

网友:
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路过,学习。

网友: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希望是通病,遇到能秒杀

网友:
好帖子,真给力,点赞

网友:
思路清晰呀!小白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非常棒

网友:
这个思路对着的

网友:
忘记备份bios了。。。

网友:
好眼才能看清楚啊!

网友:
这种都是u坏的多

网友:
还真是,十有八九

网友:
惊喜无处不在,楼主很细心

网友(2023-02-02):
噶谢谢你的分享这个是通病我也遇到了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