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板号K43SD RVE4.2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3-01-01):
华硕A43S 板号K43SD RVE4.2   同行的机器
拿过来说不显示,到手是不触发, 待机为0.019 按开关没反应,把大电池拆掉看,一样情况,拆开看了一下,
原来是进水的机器,后和同行说,这机进了水 后同行回复,说机器从键盘那里进了少少的水。后发现有3.3V待机,5V待机只有0.7V左右,不正常,但对地也有二三百,没有短路现像,后找了一下点位,
经过半个小时查EC上电条件,

当查到PM_RSMRST#终于发现不正常,只有2.8V,正常应该是3.3V 直接找到相关条件,感觉最有可能就是这个103排阻PR3005,后直接拆掉,发现待机变为0.012  看来有希望,触发上电,电流上去了,后找元件补上,其实应该补不补影响不大。后再拆下来看了能亮机的板,这机是待机有3.3V 5V,在网上也有人遇到我这种情况,也是3.3V 另一个5V变为0.9V这样,有些人认为是触发后才出待机,实践证明是两个待机时都要出来的。 ,最终键盘也逃不过坏,有自动打字和部分键打不出来字,这个就不管了。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维修过程就没有写,why???

网友A:
5V是怎么出来的呢? 把RSMRST修好了5V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是怎么出来的呢? 把RSMRST修好了5V就出来了?

是,那个排阻更换或者拆掉就正常,5V也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