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570低端显卡的修理,rt8120a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3-01-01):
插上显卡无法显示,然后风扇狂转,然后从B站第一步开始学,大致学习了三天,然后第一步测供电12v和3.3v对地阻值一下就发现问题,金手指12v的对地阻值只有300,判断12v的一系列的供电电路发生短路,然后继续测晶振阻值800正常,再测复位引脚和核心的阻值正常。
初步了解是 12v供电对地短路,然后去核心附近测小电容,发现核心附近并未短路,gpu核心附近的对地阻值低有时是正常的,于是去测给核心供电的上管(mos管或三级管)和下管(同上)以及电感与固态电容,当时测下管的时候就发现了问题,栅极测不出个鬼,但是mos管的输出和输入的阻值异常(测量后发现阻值降低)于是判断很有可能是mos管损坏便用热风枪把给gpu供电的上下管全拆了,12v供电对地阻值未恢复到500左右,当时还未发现是显存供电的原因。
于是再次思考,然后乘着热风枪的余温把所以固态电容都拆了下来,阻值仍然未恢复,然后回想到当时上机风扇狂转的时候,测过gpu的1.3v输入没有问题,显存的一点几伏供电没出,联想到测的gpu上下管,于是拆掉显存供电的上下管以及电容,和排列的贴片电容,结果12v对地阻值下降到200,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其实在看显卡的时候就查过,所有的芯片都vcc和gnd,然后都测量过,结果漏掉了显存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测,回过头来端详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rt8120a,直接拆掉后,发现12v对地阻值恢复到正常的480.
后来查询得知显存电源管理rt8120a系列的芯片及其容易损坏,最后等到淘宝买的芯片和电容到家,装上后完美点亮
期间因为用的是工业级热风枪,所以把显存吹爆了几颗
第四张可以看到八脚的rt8120a
大家在拆固态电容的时候注意,要用电烙铁,尽量不要用热风枪,一不小心就会把他吹爆

网友:
显卡确实没维修价值,但是练手还是很不错的,那固态电容用热风枪的话,短时间用300度还是可以的,只要锡化了马上用镊子取下,持续吹超过半分钟很容易爆,温度超过340,秒爆掉。

网友:
修家电的来修电脑真可怕。那怕你多点上来论坛潜水也不至于上来就干固态电容啊,12V对地压降300多很正常呀

网友:
这显卡几年前在用

网友:
拆电容为啥要用风枪?

网友: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手气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这修好了也赚不到钱啊

网友:
我就是怕拆电容害怕砸掉呢,不敢冒然地拆。

网友:
按上电时序修,有点乱

网友:
金手指12V对地阻值300多一般正常。这个卡故障是黑屏不显示,维修重点应该放在显存供电和核心供电上。

网友:
技术不错,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楼主学的真快

网友(2023-03-02):
谁能发个8120外围电路图和电阻电容规格

网友:
有张杂牌r580矿卡。3.3 V金手指二极值只有100, 居然使用也跑分正常。 正常RX580测300-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