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90键盘只有几个键能用求助

楼主(2023-01-01):
x390  nm-b891 rev:2.0   键盘只有WIN   FN   F1    F9  F10能用.键盘换过原装键盘.刷过BIOS无果.不过这机器BIOS真不好刷.我在网上买了个说原厂的都报错.后来还是还原了.想换EC又没有.在此求助看看有朋友修到过没.我买的BIOS要报错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还有鼠标左右键可以用

网友A:
我这遇到一个和你的现象一样的,版号nm-b891 ,你的问题解决没、

网友:
还没有呢.应该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遇到一个和你的现象一样的,版号nm-b891 ,你的问题解决没、

你的搞好了没有.我的还没搞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遇到一个和你的现象一样的,版号nm-b891 ,你的问题解决没、

我的修好了.换了EC.不过要报2202和2200错.说机器名和序列号错.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机器和序列号写进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修好了.换了EC.不过要报2202和2200错.说机器名和序列号错.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机器和序列号写进没

好像得售后才能写进去,因为他有工具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得售后才能写进去,因为他有工具软件

不管了.机器用了半天.键盘又和修之前一个样.不知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