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A1893换CPU

楼主(2023-01-01):
iPad A1893不开机,重植故障依旧CPU坏,更换A10处理器后买码激活+换电池OK……

网友A:
不用买,苹果7、7plus年CPU就行

网友:
这个型号的a10cpu最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买,苹果7、7plus年CPU就行

买的激活码!!

网友B:
谢谢楼主 分享!我比较关注收了多少票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分享!我比较关注收了多少票子

价格是根据每个地方的消费水平而定,店租和人工成本都不一样,换A10就要买码或绕过激活再加一块新电池,400-700看情况收

网友:
还是修苹果挣钱的

网友D:
返修率高,CPu出问题的除了保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价格是根据每个地方的消费水平而定,店租和人工成本都不一样,换A10就要买码或绕过激活再加一块新电池,4 ...

A10是IP7料板拆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返修率高,CPu出问题的除了保数据,,,,,

返修率高是你手工不行或锡膏温度用的不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修率高是你手工不行或锡膏温度用的不够高……

网友:
手工不错呀 必须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修率高是你手工不行或锡膏温度用的不够高……

网上一般用的都是低温锡,很少用高温锡去返修。

网友(2023-02-03):
基本操作了。 iPad 6 和 7 大量损坏,都是cpu 虚焊 修到手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