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6主板疑问

楼主(2023-01-02):
主板检查了一遍没有cpu供电  往开启信号查,查到all sys pwrgd 信号没有,此信号来自3.5v待机发出,由3v经过一个电阻输入的,但主板上没有元件符号,又没有点位图,而且待机芯片是bga  真的进死胡同,大神看看

网友A:
找一下R371上拉电阻有没问题,这个信号同时进几个芯片的EN脚,有一个芯片有问题都会拉低,同时注意U20A的所有PG是否已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R371上拉电阻有没问题,这个信号同时进几个芯片的EN脚,有一个芯片有问题都会拉低,同时注意U20A的所有PG是否已正常。

谢谢回复  问题主板上没有元件符号,根本找不到那个r371

,也没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