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HD3风扇停停转转,无声音

楼主(2023-01-02):
故障现象:
1  能触发,风扇转动几十秒后停止,又重转。反复。黑屏
   怀疑过不了内存,测试SMBDATA  0.54V不正常,查图纸有个U5芯片用于电压微调,超频用拆掉正常点亮。

2  修好黑屏进系统后可以发现声卡设备,能正常安装驱动,测试喇叭有波形就是无声音
   测量发现27脚无基准电压,14,15,16,17无电压输出,更换声卡芯片故障一样,后拆掉基准电容正常。

网友:
27脚无基准电压,14,15,16,17无电压输出,更换声卡芯片故障一样,后拆掉基准电容正常。

网友:
u5芯片也算是通病了。

网友:
能触发,风扇转动几十秒后停止,又重转。反复。黑屏。
和我的V星H61一模一样!

网友A:
基准电容是哪个啊?我一块Acer H55主板后音频小到无声,前音频严重失真。买了个USB声卡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准电容是哪个啊?我一块Acer H55主板后音频小到无声,前音频严重失真。买了个USB声卡替代。

声卡芯片  VREF脚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声卡芯片  VREF脚的电容

CBC8?
三角形是什么?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给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BC8?
三角形是什么?

接地 电路符号 换个样式而已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地 电路符号 换个样式而已

网友:
真的是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厉害了小问题很缠人的

网友(2023-03-21):
楼主,请问U5的第四脚是测量脚么?我测量为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