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340C-15IWL NM-C121不触发

楼主(2023-01-02):
接电源0.16变到0.51V稳定,右边那个电源灯一直闪,按开机PWRON 有3-0变化不触发,RSMRST脚有2.4V

网友:
补充主下拔了电池有0.06电流

网友:
rsmrst才2.4v不正常

网友:
时序不完整,重新理清查查

网友:
3V 5V待机电压都出来了, 查IT8586E 109脚LIDSW在按下PWRON时电压没有跳变

网友:
有没有高手出来说说是不是EC有问题

网友:
有没有大师出来说说EC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换了EC都不行,好烦,

网友A:
小孩子放假了,天天在店里忙的时间只有才2,3个钟,老婆天天加班,搞得我又当爹又当妈的今天同行催,再换回原来的EC,(可能上次无意间拨了风扇没有试),我一看电流嗖嗖上串,等一会有显示了,嗯,终于开机了,高兴呀,原来是风扇坏了,导致不开机,其实是开机保护,怪不得插电按开机那个电源灯一直闪,RSMRST#2.4是正常的,没有低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小孩子放假了,天天在店里忙的时间只有才2,3个钟,老婆天天加班,搞得我又当爹又当妈的今天同行催,再换回 ...

  好腻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