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AH98PMBAB0 BIOS

楼主(2023-01-02):
DAH98PMBAB0 REV:B HF BIOS买的说是原厂的,我的主板原故障是有时不显示,刷过这个显示过。所以确定BIOS是好的,还有其他的问题。 H98Q

网友(2023-03-07):
BIOS是好的,原机不认硬盘,刷后搞定

网友:
大哥有主板图片吗?

网友A(2023-09-11):
你们刷了会不会没声音

网友:
我的是华为的,版号一样,可以亮机,声卡可以认到,喇叭打个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刷了会不会没声音

我刷了喇叭打个X,驱动是正常的,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23-10-18):
可以亮机,确定没声音,有驱动打叉号

网友(2024-03-09):
这个BIOS在刷后,如果没声音,可以进系统,然后去官网下载个最新BIOS更新一下,看看可行

网友(2024-04-20):
亲测确实能亮,我的板是进系统或PE都是反复重启刷了一样。

网友:
LOGO 不一样,不是HONOR。

网友(2024-12-10):
亲测荣耀DAH98PMBAB0 REV:B HF 这个板号的进系统5分钟掉电重启花屏闪屏刷了楼主BIOS问题解决声音上网等全部功能正常只是开机LOGO变成年轻BOOK小虚

网友:
感谢。这个BIOS 是好的,已测试。版号DAH98PMBAB0 REV:B HF 声音也正常

网友:
亲测,荣耀BMH-WF9HN 开机正常,声音正常

网友(2025-06-04):
我华为的试过没声音

网友B(2026-03-17):
logo  不对  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o  不对  没有声音

搞定了吗?我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