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菜鸟搞芯片维修ThinkPad E40

楼主(2023-01-02):
故障现象:开机十几秒后滴滴两声,无显。
故障背景:150元收的机子,高温掉电,拆腾散热管,某天玩游戏后,查看GPU温度还是高,上90了,太晚就没有处理,正常关机,第二天早上醒来,瞧见排插上的功率计有35W,暗想不妙,果不其然,开机十几秒后,两声清脆的滴滴声,经大量查证,说是显卡挂了,晶圆破了一只脚,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
原机散热器折腾记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8267-1-1.html

芯片级维修历程:
第一次:查资料,看网友说,显卡拿风枪吹吹就能好,当时没锡箔纸,就用烟盒中的锡箔纸,加焊原主板显卡。
             风枪300多度,记不清楚了,怎么焊,这芯片都不动,加焊后,依旧两声滴滴声。

第二次:查资料,有网友说,可能显存有问题,于是改加焊显存。
            风枪好像设定的300多度,记不清楚了,只听到一声"噗",我X,显存貌似爆锡了,于是再加热按了按【愚蠢的操作】,上电开机掉电,NND短路了。

第三次:死马当活马医,这次就只能凭个人焊接经验了。
            网枪好像380度,记不清楚了,加热至到芯片能动,然后自动回位,冷却后测试,总算没短路了,依旧两声滴滴声,显卡无疑了。

第四次:没目的乱干,显卡晶圆坏了,就把显卡拆下,看下面是啥样。没有好的锡箔纸,没直接干,买了一圈后回来接着干。
            网枪好像380度,吹了好久,纹丝不动,尤如泰山。心一横,网枪500度,吹啊吹,不知道吹了多少次,换过N种姿势,总算给搞下来了,听网友说,主板要马上清理。清理后观察,4角其中一个角总感觉不对,也不知道哪儿不对。
            这芯处,我总算知道为啥难拆了,NND,厂家在4脚加了固定胶。我就说怎么翘都不动。
            用这坏芯片,尝试清理引脚,反复整后,发现背后晶源上的电容都快掉光了。

第五次:原主板显卡芯片维修。放了一段时间,纠结是换板?还是买显卡芯片维修?
          淘了好久,发现有一块能上电,但是无显的板子,心一横,上芯片级维修,于是32块包邮,还加一个不知好坏的裸屏,屏线都不给我。
          芯片维修,料与工具肯定是要有的,
               料:于是淘呀淘,刚打算买新的显卡,想想还是算了,第一次,估计肯定给整报废,于是又锁定坏主板,发现至少40元起步,这也太高了,于是再淘,淘了好久,发现有一家卖显卡剪板的,标价4.5元/片,心里一喜,与卖家沟通,6元/片,10片包邮,60块。准备练手。
              工具:淘呀淘,终于50块买下了,3块植锡板,0.45的锡珠2.5万粒,50克的锡浆,绿油,吸锡线,显卡散热铜片。
          等了好久:备用维修板、料、工具,全部到齐后,准备开干,心想,手里有料,咋不慌。
          第1块显卡剪板:风枪500开干,一声“噗嗤”,晶源旁边冒锡,NND,这锡哪来的,上放大镜一看,晶源旁边裂了一条口,NND,6块打水漂了。
          第2块显卡剪板:风枪450开干,一声"呗",NND,起泡了。6块估计打水漂了,备用!
          第3块显卡剪板:风枪420,直接干估计又要起泡,于了想了一个办法,面上用锡箔纸覆盖,完美拆下。
                  准备植锡:第一次弄这玩意,珠珠倒了好多出来,总算填满植锡板了。后来收拾剩下的,可真是难,弄得至少损失上百粒
                  开始植锡:风枪420,烤呀烤,凭感觉查不多了,就取下看。
                  植锡检查:有一粒没植上,有两个小泡点,NND,不知道坏了没,都到这里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手动补锡:另一粒用植锡板怎么也植不上,心一横,风枪380,直接手动植,吹了好一会,怕再有起泡,凭感觉中止。
                  补锡检查:发现植上了,就是与原点还没有完全融合,样子怪怪的。
                  准备上机:第一次焊自己植锡的GPU,网友说,放好后,融化会自动归位。于是:
                                  风枪420开干,这里面上有锡箔纸包住,吹呀,NND,吹了好久,感觉好了,拿镊子一碰,移位好大距离,脑袋一黑,我X。
                                  硬着头皮接着整,总算看有网友说的,动一下能自动回位的感觉的,但我总算感觉哪里不对,这芯片好像是歪的。
                   开机前检查:测试供电对地是否短路,有阻值,8.5欧。
                   开机测试:开机掉电,估计短路了,NND,失败。接着又加焊几次,依旧失败。
          第4块显卡剪板:风枪420,面上用锡箔纸覆盖,完美拆下。
                  准备植锡:第二次,珠珠一点一点倒,时间慢但是不用收拾余珠,填满植锡板后,就剩几粒在外面,放回锡珠瓶,完美。
                  开始植锡:风枪320,烤呀烤,凭感觉查不多了,就取下看。
                  植锡检查:有三粒没植上,没有起泡,窃喜。
                  手动补锡:植锡板3粒,风枪320,吹了好一会,凭感觉中止。
                  补锡检查:发现都植上,有些锡珠感觉偏小了,感觉还行,除此这外,完美。
                  准备上机:将之前的拆下,清理焊盘,发现4角其中一角,总是怪怪的,有些点没有了,看了一下是与HDMI输出相关,不管了。
                                  第二次焊自己植锡的GPU,之前估计是动的时候移位太大了导致错位。本次要一步到位,位置对了几多遍,感觉OK开始干。
                                  风枪420,这次上面没有锡箔纸,用焊油替代,吹呀吹,吹了好久,感觉焊油被挤出,应该是锡融下陷。
                                  不放心,再吹了好一会,面上没焊油就加点,避免高温起泡。
                                  感觉差不多了,这次小心拿镊子碰了一点,移回归位正常,试了左与下都正常,再吹了几十秒后等冷却。
                   开机前检查:测试供电对地是否短路,有阻值,6欧。
                   开机测试:开机不掉电,真高兴,难道好了,于是上显示屏,发现没显示,NND,报警声没了,跟备用板故障一个现象了。
                   当前现象:开机无显、无错误报警,显卡温度也有,风扇也根据温度自动调转,只能长按关机不能单按关机。维修陷入僵局。

备用板维修:没有第一次小心,估计是拆剪板时感觉很容易,以为自己能了,就420开干,锡纸包裹上面,吹了好久,纹丝不动,就用了一点力,结果温度没到位,拆下清理焊盘时,发现主板焊盘拉丝了,心里十万个CNM,32块钱洗白白。

总结:本次最大的收获还是在焊接技巧上面:
         1、焊接风枪的温度不一定要精确,还是看手法。
         2、芯片表面加焊油有隔热及温度均恒作用,不会因为某一点因为温度过高而起泡。
         3、芯片动一下归位的感觉有了,芯片下陷时,焊油会被挤出。
         4、拆芯片,不要用蛮力,后果只有报废,主板估计最多拆装3次,过了主板上的点就易出问题。
         5、点阵图、电路图配合,真的太方便了。
         6、植锡板直吹温度320,若是裸吹,温度应该更低。
         7、焊接温度420感觉不错。
         8、首拆温度建议直接上500,宁可显卡废,也不要主板废。二拆温度420与焊接一致。

问题点:当前原主板维修陷入僵局,主要是对:上电时序、自检过程不熟悉,还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个人分析如下:
        1、上电正常,不掉电,不报警,是不是意味着,上电时序正常。
        2、无显,且关机不能单按关机,只能长按关机,说明自检未过,还未到屏幕点亮的时序这里就走不动了,这一块就比较模糊了,不知道是如何工作的。如何检查,我也肯定是显卡问题,但是我想知道显卡是哪块的问题。因为只要LVDS正常就能用,不需要HDMI\VGA这些正常。

-------------------------------------------------------------------------------图片记录------------------------------------------------------------------
以下原主板:第3块显卡剪板

以下是备用板,拆废了:

第4位还在机器上,前面3块剪板的状态:

网友A:
这板便宜啊,没必要搞啊

网友B:
这板便宜啊,练手可以

网友C:
主要是练手吧,手工最重要

网友D:
佩服,不过这个芯片难搞,bga垃圾一点都会爆,别说热风枪了

网友E:
买台二手的bga,练习好了,再卖掉也亏不了多少钱。这样很容易失去信心的。

网友F:
好佩服哦,精神可佳!值得学习!

网友G:
bga在下面烤会好一点

网友H:
风枪是搞不好的

网友I:
这个用风墙肯定不行

网友J:
啊这  风枪干灌胶显卡   牛皮的

网友K:
新手在研究技术,老手已经更换主板赚钱抽烟了

网友L:
多尝试多学习!之前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用风枪吹下来的

网友M:
没有BGA搞显卡   必然报废

网友N:
噗,看楼主的帖子欢乐多多啊。。。这是早期nv的显卡?这种大焊盘的芯片很好搞的啊。建议买个bga干吧。记得买三温区的,不是三温区的都是辣鸡。没有意义。

网友O:
佩服楼主的折腾劲,爱好也就罢了,如果指着这个吃饭,哭死。

网友P:
这种黑胶的 用BGA也容易爆显存

网友P:
这种0.45锡球的 焊盘掉点 还行 容易补 0.35的就难

网友Q:
我靠卤煮和我一样。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手在研究技术,老手已经更换主板赚钱抽烟了

换主板多没意思,没一点挑战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台二手的bga,练习好了,再卖掉也亏不了多少钱。这样很容易失去信心的。

不会的,我是越整越有信心,就是手机没板了,两块给整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噗,看楼主的帖子欢乐多多啊。。。这是早期nv的显卡?这种大焊盘的芯片很好搞的啊。建议买个bga干吧。记得 ...

风枪是精髓,弄死要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M:
没有BGA搞显卡   必然报废

这个得看手上功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尝试多学习!之前就看到一个视频就是用风枪吹下来的

剪板第4个,就挺好拆了,完全掌握技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靠卤煮和我一样。瞎搞

,还好还好,没图才叫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0.45锡球的 焊盘掉点 还行 容易补 0.35的就难

没放大镜,直接放弃了补点了,只有下次弄的时候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黑胶的 用BGA也容易爆显存

全盖住了,坏没坏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佩服楼主的折腾劲,爱好也就罢了,如果指着这个吃饭,哭死。

爱好,现在就差一个高清放大镜,能看手机排线的,一个示波器,这两样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佩服,不过这个芯片难搞,bga垃圾一点都会爆,别说热风枪了

掌握好技巧,还是好整,但是有没有坏就不清楚了,因为没修好。反正没起泡,没爆锡,最后一个剪板,我感觉完美,就不知道问题出哪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练手吧,手工最重要

非常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便宜啊,练手可以

感觉还是不便宜,GPU 6元/片,主板好几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bga在下面烤会好一点

赞,剪板就是这样搞的,原板备板就没有这样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啊这  风枪干灌胶显卡   牛皮的

BGA焊台,太贵了,玩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用风墙肯定不行

外观看,没啥异样了,就是GPU内部不知道是否脱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风枪是搞不好的

要是还有板练习,我感觉风枪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佩服哦,精神可佳!值得学习!

一通则百通,拿此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便宜啊,没必要搞啊

主要还是以学习为主,换板就没啥意思了,整了几天,大致了解相关时序,但还是模不清楚,时序与自检,信号等关键位置。

网友R:
老机器了没必要这样折腾

网友S: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

网友T:
这机器确实也只能拿来练手

网友:
激情澎湃!

网友:
恩,是的,工具买了好几K

网友U:
引用 网友R:
老机器了没必要这样折腾

主要是料多,机器故障比较典型。以学习为主,不过时序还是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机器确实也只能拿来练手

可惜,花了近百大洋,还没有修好,时序还是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S: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

感谢捧场。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对于新手来说,咋们是看了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主要是料多,机器故障比较典型。以学习为主,不过时序还是没搞懂。

嗯练练也可以不过新机器换显卡换桥不多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N:
噗,看楼主的帖子欢乐多多啊。。。这是早期nv的显卡?这种大焊盘的芯片很好搞的啊。建议买个bga干吧。记得买三温区的,不是三温区的都是辣鸡。没有意义。

这种n多年前干的很多,现在感觉没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种n多年前干的很多,现在感觉没啥意思

怎么干的?用BGA焊台?还是热风枪?

网友:
那是,准备再搞几十张板来玩。

网友:
原机显卡都是无铅焊接,拆下时温度就要比较高,拆前都会放在烤箱里烤半个小时,其次拆前会在核心周围贴上多层锡箔纸,核心晶体贴上高温胶布,用风枪功率不够散热太快了,而且只有上面受热,用bga是上下和外围都有加热,这样子使得主板整体加热不容易变形就可以降低摘取核心的温度,用风枪拆风险太大了,不仅仅需要调高温度还要增加加热时间,pcb非常容易鼓包核心炸晶

网友:
功夫不辜有心人。

网友:
用BGA吧。风枪搞不定的。

网友:
买个BGA吧,用风枪吹芯片容易鼓包。

网友:
兄弟你还真有耐心。。要我早就换板子了

网友:
显存也搞下来安排一遍,不行再继续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新手在研究技术,老手已经更换主板赚钱抽烟了

兄弟 你是懂维修的,赚钱才是王道。

网友:
人才人才,练真本事

网友:
150块的机器花这样的精力折腾真是佩服。不要觉得只有芯片是成本,时间也是成本啊。你这花的代价太大了。

网友:
这个文案写的远比技术要牛一些 嘿嘿

网友(2023-02-01):
佩服楼主佩服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