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心b450开机不跑码维修,附上点位图

楼主(2023-01-03):
     新手小白  一个b450主板开机cpu灯长亮不跑码,没有时钟和复位,经过检查发现cpu收不到all_pwr_pwrgd信号导致不出时钟和复位

    这个u19的2脚没有信号  导致4脚不给cpu发出all pwr pwrgd信号

这个u19的2脚信号是io发出来的

io的81脚发出一个sio_pwrok信号  同国两个 电阻发送到u19那边,  但是问题来了  测量这个81脚和r603都是只有0.几v电压明显不正常

但是  和后级的一个电阻导通之后就正常跑码了

r603是0欧电阻 两端都是0.几v   r608是1k电阻2端是vcc3有3.3v,  1端是chip pwrgd和r603相连   还连接到了u19那边

现在把r608导通就能正常跑码,  那么我直接在r608一坨锡这样行不行?会不会有什么不良问题出现,量了一下r608是1k电阻 阻值900多应该是正常的

有人想要图纸就分享一下吧
V星主板 x470 Gaming Plus Ver

网友:
看起来是io81脚没有发出sio_pwrok信号,那么io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发出这个信号呢

网友A:
能分享此点位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此点位图吗?

这是vx的x470点位图

网友:
握草,我把r608换了个0欧电阻,现在开机是正常了,都是有一组usb不支持热插拔了,热插没反应,只能插好后再开机才行,而且也有点不稳定,有时候换没反应了,是不是io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此点位图吗?

已分享了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台式机主板现在都少了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好厉害,

网友B:
去掉上拉电阻开机测一下对地阻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上拉电阻开机测一下对地阻值大小

小白表示看不懂哪个是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上拉电阻开机测一下对地阻值大小

是那个r603吗

网友:
这样强行上拉会有可能损坏io,IO不出PWROK自然是前置条件不满足,确认前置条件满足,IO再不出PG,就是IO问题。IO这些信号引脚,承受电流的能力很小,比如来个80斤的,你不要还可以推开,来个300斤的,不要你都推不动,是吧

网友:
这种直接飞根线要稳一些

网友:
会不会IO这边有条件没满足

网友C:
IO没有发出pwrgd信号给南桥,那个信号是IO附近的一个小电阻控制的。电阻坏了所以cpu亮灯了,找到电阻换了就好了,这样一坨锡强开时间久了IO就保不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没有发出pwrgd信号给南桥,那个信号是IO附近的一个小电阻控制的。电阻坏了所以cpu亮灯了,找到电阻换了就好了,这样一坨锡强开时间久了IO就保不住了。

找不到io的资料,小白表示看不懂要满足哪些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没有发出pwrgd信号给南桥,那个信号是IO附近的一个小电阻控制的。电阻坏了所以cpu亮灯了,找到电阻换了就好了,这样一坨锡强开时间久了IO就保不住了。

是哪个电阻啊,和io那个脚连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