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 B250-PLUS 维修经验,不触发主板待机灯不亮,亲测可用bios

楼主(2023-01-03):
故障现象,不上电,不触发

测待开机针有3.3V,短接也有跳变,这种新一点的主板没有点位图,和图纸,只能慢慢跑线了

先测了rsmrst#这个信号有点偏低0.28V左右,

顺着这个信号测,看图

G脚连接的电阻,原来是562,实际测得2.2左右,感觉不对,换了一个8.02K的电阻,主板指示灯都亮了

装cpu内存,上电开机,cpu风扇,显卡风扇都不转,开机只有电源的转,看屏幕也没有亮机,看样还有别的问题,
示波器,测下bios 看看有没有读取信息,(没有读取)

果断上官网下载一个,官网下载的需要分离才能用,刷上以后,开机测得波形都有了,
这下肯定没问题了,亮机!!

下面是我分离好的,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示波器看片选还是有点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