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h2 时亮时不亮求助

楼主(2023-01-03):
cih61h2 时亮时不亮,亮机时一工正常。不亮机时CPU发热。不稳定,谁知道这个CPU座容易开焊吗

网友:
在不亮机时测量CPU、桥的各个工作条件,把不正常的条件修好就稳定了。

网友:
用独立显卡还是用核显?两个都试一下。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最要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