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有时候可以触发

楼主(2023-01-03):
富士康h61mx的主板,有时候可以触发,有时候没任何反应,做个记录,主板待机条件正常,前面板到IO8728F的PANSWH#信号正常,PWRON发给pch正常,PCH的slp_3#和slp_4_5#信号没有,加焊pch,修复。

网友:
原来是南桥虚汗引起的故障啊,恭喜修复

网友A:
富士康七彩虹精英影驰商科代工的板子很多都是南侨虚焊。产线工人全是小时工,废品率极高。

网友:
按时序修就行了

网友(2023-02-19):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士康七彩虹精英影驰商科代工的板子很多都是南侨虚焊。产线工人全是小时工,废品率极高。

这么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