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15ISK +5VALW对地电阻

楼主(2023-01-03):
板号是NM-A541,前面的拆修中发现EC坏,换了,一个电源芯片坏换了,现在现象是插电源啥电也没有,插电池会有一点时间有待机电,5V 3.3VALW都正常,然后很快就又没了。
换芯片前5V和3VALW都是短路到0,换芯片后3VALW对地k级,5VALW对地68Ω,有没有了解的指点我一下5VALW对地68Ω这个阻值是否仍然偏低。
我沿5VALW对照图纸拆了很多芯片了,没发现还有哪里有问题。
现在没思路了。求指点下思路,接下来检查的方向。

网友:
还有,插电池5V 3.3VALW都正常一小会儿,然后很快就又没了。同时电池也会进入保护状态量不到电压,得重新给它加个电才能恢复。

网友A:
头疼,+5VALW上剩下没拆的几个芯片后面是VCCCPUCORE,暂时没敢动,电容啥的板子上没标号不太容易对应也不太好拆。有没有人指点我一下+5VALW这个68Ω的阻值到底是不是正常的,这条线上我还需不需要继续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疼,+5VALW上剩下没拆的几个芯片后面是VCCCPUCORE,暂时没敢动,电容啥的板子上没标号不太容易对应也不太 ...

+5VALW这个68Ω  这个肯定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ALW这个68Ω  这个肯定低了。

多谢,终于有个给说法的了,那我就还集中在这道线上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