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各位大佬ipad7(A2197)和iphone6s的硬盘通用吗?

楼主(2023-01-03):
请问各位大佬ipad7(A2197)和iphone6s的硬盘通用吗?

网友:
好像是不行的

网友A:
硬盘是通用,硬盘底层不同,要从新初始化写入对应机型硬盘底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是通用,硬盘底层不同,要从新初始化写入对应机型硬盘底层.

太感谢了 请问试过用iphone6s或者7代的硬盘换到ipad7上面吗?会不会不兼容要认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 请问试过用iphone6s或者7代的硬盘换到ipad7上面吗?会不会不兼容要认盘?

测试过,能正常用,就是有的测试架底层数据会导致陀螺仪偏转上下颠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过,能正常用,就是有的测试架底层数据会导致陀螺仪偏转上下颠倒

好的 太感谢了 我用紫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