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助!!! HP 840 G3 刷BIOS不开机!!!

楼主(2023-01-03):
HP 840 G3 笔记本,刷完BIOS后开机,电流跑到0.43A,不亮屏,大约10-20秒左右,风扇开始狂转,电流0.48A左右,依旧点不亮,狂转一会自己关机重启,重启多次故障依旧,想着可能是BIOS固件问题,重刷其他固件还是这样,求高手指点或提供一下BIOS固件,谢谢!

版号 6050A2892401-MB-A01

网友:
八成是夹子刷的

网友A:
这是贴片闪存,不是夹子刷的,你刷过这个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贴片闪存,不是夹子刷的,你刷过这个板子吗?

之前啥问题

网友A:
重新找的BIOS,已经解决了!

HP 840 G3 版号 6050A2892401-MB-A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新找的BIOS,已经解决了!

不共享一下这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共享一下这个bios

上面就是啊!

网友:
上面就是

网友(2024-01-27):
请教一下,只要刷 16M的这个芯片就好了,不是2个一起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