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6乞丐版升级16G内存+512G硬盘

楼主(2023-01-03):
板号:Madera-EV1 TS
机器型号:Surface Pro6
升级要求:原机是4G内存+128G硬盘,用户要求升级16G内存+512G硬盘。
准备材料:拆屏是重中之重,因为这屏极容易拆碎,所以最好有加热垫的就用上 (后面会上图) ,还有就是一瓶酒精,一张比较薄的胶片不能太厚不然会把屏顶破 ,这里要注意 (后面也会上图),以上是准备工作,准备好以上材料就开始拆屏吧。
维修过程:先把加热垫调至80度 ,然后把我们的苏菲放上加热待边框有热量了就随便找个边角把胶片插入,放入胶片的同时也要滴点酒精,(因为酒精是最好的除胶液)这一步是不能快的,慢中带稳你就发现拆起来其实也不慢要多练习,值得注意的是摄像头位置胶片不能放得太入,这个点要注意,注意。
拆开屏后你会发现屏有2根屏线连着主板小心点把屏线取下你就成功一半了,(有些地方望记拍照了)上图 ,看到主板后我们把主板拆下重点来了 –我们把主板的散热拆下就会看到内存的型号原机是4G的 上图 这图是我已换把原内存拆下换上16G的时后了我这里有一个对比图,换完内存直接上电测试你会发现开机只会卡LOGO然后黑屏又再回到LOGO位置,这时候你就要改一下电路中的电阻他就会正常了 ,这里不多说直接上图,而个中道理我也不太完全明白我把改了电阻的位置和原理发上来 ,希望有理解的也解释下,因为这个电路也不是我自已悟出来的是这里的大师傅(杨X航)大师所改,我只是做下手工和整理下回来发贴的,至于内存和硬盘在那里买我这个推荐另一贴大家看看里面他推荐的2家店到比较有实力的买内存和硬盘的时后会到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我买的硬盘就是他们其中一家店里买的入面还已经装好系统,硬盘直上就行,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6027-1-1.html硬盘更换的时后没有什么好注意的,手工较好的直接风枪吹下就好,由于我是第一次换这玩意,我是直接请教了我们这里手工最牛的手机师傅柯大神)帮忙拆下的一起偷师看看他们是如何取下这种双层硬盘的,剩下的就是处理下拆下来的焊盘和把这个东芝盘装回去就行,我这个硬盘不用改电路直接装上就能用,为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好是是卖硬盘的那家店说这个品牌的好像是直接代换就好,店家还帮我把系统也装上了,简单直接,如下的大家可以看图模仿我改的电路应该就好。
最后付上开机图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iPad、华为手机、小米手机、OPPO手机、vivo手机、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www.xw360.com
寄修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福永社区福海科技工业园巨诺大厦二层 迅维203 维修前台收

鑫智造维修图纸:点击链接http://www.xzmpdf.net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各机型通病维修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

一起进步,谢谢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需要修改bios sp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请问需要修改bios spd吗

不用,按上面的好电路就行,进系統会自动识别的了

网友(2024-01-13):
牛啊  那个  id1 id0 用的 11 换算成16进制0x02   应该是 id1在高位、id0在低位吧???

网友C(2024-03-31):
我为什么换了16G内存改了电阻都是8G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为什么换了16G内存改了电阻都是8G没变化

要刷bios。。。。。。。。。。

网友:
需要刷bios吗

网友:
不需要的

网友:
硬盘颗粒购买推荐去司农寺供应集团,这是一家专门做苹果MAC和Surface机器及数码产品维修相关配件的供应链集团公司,人家有牛B的渠道。小单可能不会接待你,不过你可去淘宝上的“草田居数码店”或“修仕一族”下单购买,这两家店应该是他们公司的代理或零售店,可以送配套的电容电阻并且还能赚送图纸和提供一定的技术指导。

这不是那个草包居士嘛,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1341-1-1.html付费上班坑学徒
我估计它大概率要卖他换下来的坏颗粒给你,然后说你水平不行焊坏了,一推三六九的可能性更大。

买颗粒去亿鹏买就好,当然人家就是卖颗粒,不会给你什么技术指导,只保证颗粒质量。个人觉得对于有技术的师傅来说已经足够。

网友(2024-05-24):
可以分享一下点位图么

网友(2024-08-11):
有没有苏菲go的电池密码,用的是BQ40Z50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