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网卡插上电脑后电脑不开机,电脑卡死的问题(ar5

楼主(2023-01-04):
因为想把旧笔记本电脑的无线网卡利用一下,于是tb买了minipcie转pcie的无线网卡转接板,但是插上电脑后电脑不开机。
然后把自己的原装无线网卡重新装上去后又正常点亮,此时,必然是万用表上线
测量pciex1的脚位定义,如图再看脚位
经过测量后发现原无线网卡与问题无线网卡的区别在于
原无线网卡的3vsb的待机脚位的对地断路,pwrgd的南桥信号输入脚位对地断路,而问题无线网卡的这两个脚位却分别有600和800的对地阻值。
便引发了思考,因为本人对无线网卡一点了解都没有,于是猜想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无线网卡因为网络协议不同,内部的元器件不同导致的针脚阻值会不一样,或者是因为主板与无线网卡不兼容,主板BIOS在2011年网卡生产于2012年导致的问题,然后的兼容性问题
接着思路就是,硬件方面或是BIOS方面的解决思路
学习刷BIOS的时候,经过各种血淋淋的例子,win系统刷10刷9死,dos将近一半小白刷成砖,所以决定先从硬件入手
既然那两个脚位有阻值,那么我们就让他没有阻值,怎么做?
“一刀斩”
开个玩笑,当然是胶带啦!

无线网卡反面的电源脚从左到右的第三脚是pwrgd,第四脚是3vsb,第一脚空,第二脚接地,由此可以直接一发胶带粘过去,简单省事
然后把问题无线网卡插上转接版,量得两针脚对地断路,其他脚阻值无任何影响
然后插上pciex1,开机果然识别
最后和大家说一下那两个脚位我是怎么从转接板找到网卡上的那两个脚位的,当然是拿眼睛在板子上看线走出来的
问题网卡是ar5b125,使用的主板是h61h2am,转接版是tb18块包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要是能把摄像头这些的无线网卡都想办法连上就好

网友:
我台式机也遇到过,换个pcie槽就好了,原来那个槽插显卡没问题。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找个教学班不错,能补充补充网卡知识,必须点赞。

网友(2023-02-22):
厉害呀,这样都行

网友:
很有趣呢,666,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