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简单粗暴独显修复记---mb gk5cn6x v1.1神舟 机械师 机械革命 雷神

楼主(2023-01-04):
到手时能够开机进系统只有集显,无独显1060,拆机测独显NVVDD、NVVDDS电压瞬间有0.8V、1.35V马上掉为0V,GPU及显存阻值基本正常。
GPU和显存的电源芯片分别是UP1642T、UP1666。
UP1642T的EN开启电压为0.4V肯定不对,去掉D51后UP1642T的EN正常了,NVVDD、NVVDDS 2个电压都出来了,但GPU温控检测失效,能够识别独显GTX1060,但打不上驱动,要么黑屏、蓝屏、掉电等故障。
进一步检测在去掉D51后,虽然独显供电正常,但显存电源IC--UP1666的PG电压0V,是不是这个导致显卡蓝屏等故障,掉电应该是GPU的温控检测失效导致。
还原D51,去掉Q117,温控正常3.3V,但NVVDDS的PG还是0V,换芯片吧,还得等上几天发货,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将NVVDDS的PG短接3.3V,上机独显测试正常
应该肯定的是上述故障就是UP1666芯片故障导致拉低UP1642的EN。
一条金属丝搞定独显,完美收工。
23年第一帖,不当之处大家指正!开卷有益也别忘了打赏个积分!

网友:
前几天遇到没有独显的神州风扇狂转掉电,改集显了。改j集显和修复独显维修价格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学习了!

偶有所得而已。首先感谢迅维提供的图纸点位,其次改供电还是要按照时序来,条件不够也造成硬件设备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B(2023-07-12):
UP1666芯片故障怎么引起拉低UP1642的EN呢?是哪个信号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UP1666芯片故障怎么引起拉低UP1642的EN呢?是哪个信号引起的呢

没有换UP1666试,应该还是UP1666芯片本身有问题。

网友C(2023-09-13):
请问up1666 是否有可以代换的!感觉还蛮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up1666 是否有可以代换的!感觉还蛮容易坏的

这芯片很便宜,没必要找代换

网友(2023-12-12):
确实可以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了 换芯片了 改了上拉电阻 也一样 楼主的方法也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