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A506II主板没有s5 on2信号 是ec坏了吗

楼主(2023-01-04):
一台华硕FA506II 版号是daobkxmb8d0 rev d 上电就开机到0.6a 测+5V_S5电压正常 +3V_S5没有   S5_ON2电压0v 测S5_ON2对地阻值正常 插电之后强行 S5_ON2加3.3v一下  +3V_S5就有了  是不是ec坏了  这个ec带程序吗 最后一张图是ec

网友A:
BIOS读取有波形吗,有的话,EC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读取有波形吗,有的话,EC可能坏了,

查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故障一样    还有S5_ON也是ec发出的  还能是ec部分损坏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遇到一样的,换了带程序的ec,但是进BIOS里CPU温度和电池容量不对进不了系统

网友:
查下EC条件,正常的话换个EC,这个不带程序换全新的就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没3V能上到0.6?

网友:
BIOS刷过了     S5_ON也是从ec发出的     S5_ON正常 S5_ON2电压0v S5_ON2 对地阻值没有短路 还能是ec坏了吗

网友:
5v   1,8v都有了 上电就有

网友:
EC部份损坏的可能性小

网友B:
淘宝买了ec 今天换上了 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ec问题 彻底蒙圈了

网友C(2023-02-11):
引用 网友B:
淘宝买了ec 今天换上了 还是一样 看来不是ec问题 彻底蒙圈了

修好没,遇到一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遇到一样的了

没有修好  你的是什么故障

网友:
查ec内部,s5on2旁边的时钟数据线

网友:
修好没,我这待机3V 5v都没,图纸可以分享一下吗

B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