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I130有待机无触发

楼主(2023-01-04):
HP I130有待机无触发
通电电源口灯不亮,有待机3V 5V.触发没反应,量充电芯片20脚19V  4脚26V   16脚6V   5脚ACIN只有2V。正常应该是3.3V.没有图,也没有点位。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6脚的REGN分压来的。板子上5脚的ACIN相连的只有一个电阻。两边都是2V.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的。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6脚2.6v左右正常吗,把5脚两个电阻换了试试,如果不正常再断开EC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换充电芯片

网友B:
这款机器遇到过 有待机 不触发 灯亮 是CU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脚2.6v左右正常吗,把5脚两个电阻换了试试,如果不正常再断开EC看正常吗,如果不正常就换充电芯片

6脚2.6v左右,不知道5脚的电阻具体是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器遇到过 有待机 不触发 灯亮 是CU的

q我这个电源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6脚2.6v左右,不知道5脚的电阻具体是多大的

参考图5脚ACIN是由两个电阻分压来的,这个板子不是,5脚就连了一个电阻

网友:
测量EC6大条件,测量桥5大条件,刷BIOS

网友:
看下第6脚的电压2.4v以上,如果正常脱开ACIN连接看EC引脚再测量ACIN是否正常

网友D:
要不然你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D:
还有测量开机键,短接开机键,从简单到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不然你先刷个BIOS试一下

BIOS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测量开机键,短接开机键,从简单到复杂

这些都试过了

网友:
芯片内部产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