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芯不耐用

楼主(2023-01-04):
怎么回事,是质是太次还是高温导致,几个月就得换

网友A:
不至于吧,我一个60块的用了3年发热芯都好好的

网友B:
换芯后先用个温度计粗略校一下温度,不要用最高温度,我自己使用温度约400-420°。好多人默认用最高,实测出口热风温度高达550°左右(风量3挡),这个温度太高了,发热芯肯定不耐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我一个60块的用了3年发热芯都好好的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芯后先用个温度计粗略校一下温度,不要用最高温度,我自己使用温度约400-420°。好多人默认用最高,实测 ...

有这个可能性,,我一口气买了三个发热芯回来,到时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风枪

UD868D,渣牌子。这玩意没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
不管热风枪还是烙铁,换发热芯后最好校一下温度,哪怕粗略的也行,做到刻度与实际温度差多少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