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BoD-WFH9 版号 DAH98UMB8C0 图纸点位

楼主(2023-01-04):
悬赏50分、芯片型号为:SC8886QDER 是一个升降压芯片、缺一个电阻、电阻掉脚了、各大论坛和软件均没有图纸点位、连芯片的PDF我都没有找到、有同款机器的朋友帮忙看下、万分感谢

网友:
图中画线位置、在芯片下方

网友A:
查芯片定义看看什么脚,不是频率脚的话就先上个1K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定义看看什么脚,不是频率脚的话就先上个1K欧的

查不到引脚定义、这个芯片各大论坛暂时没有、只有淘宝有

网友:
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国产芯片,目前似乎只有华为用这个新芯片

网友B:
可能是一个0Ω电阻,你把芯片上面那三个电阻拆下来量一下,应该都是0Ω?

网友:
谢谢、但是看不到是多大的电阻、呜呜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一个0Ω电阻,你把芯片上面那三个电阻拆下来量一下,应该都是0Ω?

上面三个确实都是0欧的、可惜我补了一个0欧的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三个确实都是0欧的、可惜我补了一个0欧的不对

那这个电阻应该就是0欧姆的,应该是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电阻应该就是0欧姆的,应该是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

机器好了、确实是0欧的、兄弟、你上面填写以下、悬赏是你的、感谢

网友:
掉的是0欧姆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好了、确实是0欧的、兄弟、你上面填写以下、悬赏是你的、感谢

第一次回答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23-02-15):
引用 网友D:
有这个机子的主板的bios没有朋友

早交机了、没啦

网友:
常用的电阻换几个试试说不定也行啊

网友:
这个芯片跟 25700 系列是一样的

网友(2023-04-20):
就是0欧的,没毛病,图纸参考Bq25700就行

网友(2024-01-04):
华为不要考虑图纸,谁泄漏谁进去鑫智造在自己磨板做走线图,很快上线

网友:
有没有谁验证25700和sc88860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