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小新Pro-13 2020 GS340 NMC571 bios 独显声卡装不上驱动解决办法

楼主(2023-01-04):
联想小新Pro-13 2020 板号:GS340 NMC571 测试了很多bios 不是开不了机,就是开机很慢,或者开机快的装不上独显跟声卡驱动 这个bios没问题 测试过了 开机很快 独显声卡正常装驱动 测试通过 特地分享跟坛友们!希望大家喜欢!

GS340NMC571 V1.0解决独显声卡装不上驱动完美 bios.BIN

网友A:
board number photo? motherboard rev?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ard number photo? motherboard rev?

板号写在上面了,主板忘了拍了,下次记得补上,装起来才想起来分享给大家,希望少走弯路

网友:
亲测好用 集显也能用 开机快没毛病

网友:
装不上声卡驱动应该是BIOS丢失ME的问题

网友B(2023-05-04):
这个BIOS经测试确实可用,完美解决无声卡(声卡图标为红X)的问题,另外,开机画面是联想的LOGO

网友(2023-08-01):
好用,谢谢,开机快

网友(2023-09-29):
必须用烧录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经测试确实可用,完美解决无声卡(声卡图标为红X)的问题,另外,开机画面是联想的LOGO

你好,这个必须用烧录器吗,我的之前是bios更新失败开不了机了,后来用烧录器装了一个,发现不能装声卡驱动,我如果再装这个是不是还得用烧录器?

网友:
你好,这个必须用烧录器吗,我的之前是bios更新失败开不了机了,后来用烧录器装了一个,发现不能装声卡驱动,我如果再装这个是不是还得用烧录器?

网友(2024-02-14):
引用 网友C:
你好,这个必须用烧录器吗,我的之前是bios更新失败开不了机了,后来用烧录器装了一个,发现不能装声卡驱 ...

对 得烧进去

网友(2024-04-23):
CPU 是i7的么  还是A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