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什么是电流坏了

楼主(2023-01-04):
隔行如隔山,我的红米11手机用着用着就关机了,再开就没反应,拿到修手机那里看了一下说是电流坏了,要240修。

问一下这个价黑不黑?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你是不是听错了,红米11这手机容易高温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你是不是听错了,红米11这手机容易高温虚焊

没有,那个师傅说的电流坏了,要5到6小时才能修好,叫我手机放那里让我走了。我虽然电脑修得不少,但是电流坏还从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你是不是听错了,红米11这手机容易高温虚焊

这个天不可能高温,手都冷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天不可能高温,手都冷麻

没有换硅脂吧?确实很少有人会给手机换硅脂

网友C:
说了你不懂就对了

网友:
你确定他说的不是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了你不懂就对了

没办法,这个修手机的人黑不说技术还不行,收了我240,手机可以开机了,但是经常用着用着就关机,充电也经常提示充电器拔出。手机真没什么好修的,买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这个修手机的人黑不说技术还不行,收了我240,手机可以开机了,但是经常用着用着就关机,充电也经常提示充电器拔出。手机真没什么好修的,买新的了

多少钱出?合适我就要了

网友(2023-02-19):
240不黑了,搞CPU有风险,

网友:
听术语没意义,自己衡量值不值当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这个修手机的人黑不说技术还不行,收了我240,手机可以开机了,但是经常用着用着就关机,充电也 ...

修电脑的不同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脑的不同理吗

你是这么给别人修的?我说说我吧,我给别人修不换零件的都不要钱,换件的,你拿回家用,用得舒服了再来给钱。不舒服你再拿过来,不来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