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版号:NM-C931 REA1.0 不定时蓝屏

楼主(2023-01-04):
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  版号:NM-C931  REA1.0 不定时蓝屏,一开始点1天都不蓝,测试3天后,开个网页都蓝屏,win10 蓝屏代码看是内存错误,根据维修经验,不是内存就是CPU,但还是板载内存问题几率大,内存供电1.2V.2.5V都有,用去BIOS spd软件去了bios spd 后刷了后,不开用开机瞬间 0.4几0.5几掉电,改了几次都不行,刷了原来BIOS就能开机,还是有时蓝屏,这机器bios芯片程序32M,芯片是WINBOND 25Q256JVEQ,扁平bios,编程器刷还得焊小板转接,这个费劲,本想这样屏蔽板载内存,外加内存条,看来这样行不通啊!
问下哪位兄弟,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版号:NM-C931  REA1.0 -如何改配置电阻,这机器图纸也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联想内存通病,过保就坏

网友:
重植80%能好

网友:
关键我想屏蔽了,插内存条啊

网友A:
是不是低温无铅的主板啊,是的话容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低温无铅的主板啊,是的话容易虚焊

嗯应该是那种,吹bios300来度就下来

网友B:
问下哪位兄弟,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版号:NM-C931  REA1.0 -如何改配置电阻,这机器图纸也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版号:NM-C931  REA1.0 -如何改配置电阻,这机器图纸也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或是有这机器点位图也行,哪位能奉献下

网友:
这个是无铅主板,不好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下哪位兄弟,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版号:NM-C931  REA1.0 -如何改配置电阻,这机器图纸也没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改电阻屏蔽板载内存

板号是多少

网友:
版号:NM-C931 REA1.0

网友C:
之前记得有人说过,ThinkPad这种32M的BIOS程序有自愈合功能。改BIOS估计行不通。

网友:
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  版号:NM-C931  REA1.0 不定时蓝屏,重植了4个内存颗粒,现在装机测试中,如果还蓝到时就是cpu了,因为CPU内存通讯模块直接和内存颗粒通讯,而且弄一个显存我就测试下能不可能开机,再、在多次测试过程中,我就发现cpu供电3个电感温度那叫一个热啊,联想怎么设计的电路,不怪现在THINKPAD 1-2年就坏,简直高温制造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记得有人说过,ThinkPad这种32M的BIOS程序有自愈合功能。改BIOS估计行不通。

嗯该机器bios屏蔽内存不好用,本想改电阻屏蔽内存,求助无果,只能重植4个内存颗粒,现在测试等结果吧!联想T14 Gen1 2020款机器  版号:NM-C931  REA1.0 不定时蓝屏,本想屏蔽板载内存插内存条,求助都没回应,就重植了4个内存颗粒,现在装机测试中,如果还蓝到时就是cpu了,因为CPU内存通讯模块直接和内存颗粒通讯,而且弄一个显存我就测试下能不可能开机,再、在多次测试过程中,我就发现cpu供电3个电感温度那叫一个热啊,联想怎么设计的电路,不怪现在THINKPAD 1-2年就坏,简直高温制造机!

网友D:
改电阻也麻烦,没图纸,实在不行换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电阻也麻烦,没图纸,实在不行换内存颗粒

内存颗粒4个已经重植了,现在开机正常,防2小时电影了。测测再看

网友:
我遇到散热不好死机蓝屏的联想

网友E:
修好了 吗   最终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 吗   最终什么问题引起的?

弄了显存,点了2天没问题,还在测试中

网友F:
我有台  联想小新也是 AMD的 有时候蓝屏,花瓶

网友:
屏蔽不了就老老实实换颗粒吧.......

网友G:
如果能屏蔽就好了。另插一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台  联想小新也是 AMD的 有时候蓝屏,花瓶

蓝屏故障有很多,先排除系统,以及硬盘内存再说,如果内存是板载,能屏蔽就屏蔽后插内存测试,测试完内存硬盘系统再蓝屏有可能是显卡供电CPU供电,供电没问题那就是显卡芯片或CPU芯片本身!慢慢排除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屏蔽就好了。另插一条

有的机器屏蔽不了或台麻烦,那就换显存颗粒

网友H(2023-04-14):
引用 网友B:
弄了显存,点了2天没问题,还在测试中

到底 显存还是 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底 显存还是 内存

打错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屏蔽不了或台麻烦,那就换显存颗粒

内存颗粒打错了

网友:
好了吗?  一月份发的帖子,现在4月份了  , 测试出来了吧

网友:
实在不行换内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