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ID_ALERT#被拉低的原因???

楼主(2023-01-04):
接一DELL 15-3576笔记本(i7-8550U、独显),主板板号:17841-1。故障:开机触发马上掉电,可以再触发!电流最高上到0.2A左右就会马上掉电,仔细测量了一番,除了CPU供电和独显供电没有,其它供电一切正常,+VCCSA、+VCCIO(+VCCSTG)、+VCCST_CPU电压都正常!研究了一下,PM_PCH_PWROK、SYS_PWROK、H_VCCST_PWRGD、H_CPUPWRGD也都正常,发现独显供电是需要CPU发出了DGPU_PWR_EN才出,所以暂时没有独显供电,另外PLTRST#也已出。CPU供电IC的供电和EN都正常,测量到SVID_CLK和SVID_DATA电压1.0V,但是SVID_ALERT#只有0.05V左右!断开电源管理IC测量CPU端1.0V,接上电源管理IC就被拉低,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了也在其它板上测试了电源管理IC是好的。BIOS是好的,也刷了N个试了都一样样的!请继续往下看......

请教一下SVID_ALERT#被拉低的原因是CPU本身问题吗???
SVID_ALERT#信号进CPU那端的电阻断开(断开PR4624),此时CPU供电有0.9V电压,但是主板还是不跑码,0.2几安停留2秒的样子掉电!是不是因为本身CPU故障从而发出了错误或有问题的SVID_DATA和SVID_CLK信号致使电源管理IC拉低SVID_ALERT#导致没有CPU供电电压呢?

网友:
思路清晰,好帖,多谢分享。

网友:
有朋友遇到过这个问题吗?大家分享一下吧?!是不是因为本身CPU故障从而发出了错误或有问题的SVID_DATA和SVID_CLK信号致使电源管理IC拉低SVID_ALERT#导致没有CPU供电电压呢?

网友:
本人不才,就只有这两刷子,还望高手解疑答惑!感激不尽!

网友A:
不要纠结alert这个信号,用示波器打瞬间有个1.0高电平后面都维持低直到svid出来

网友:
估计是Cpu坏了

网友:
等待更高手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纠结alert这个信号,用示波器打瞬间有个1.0高电平后面都维持低直到svid出来

但是我在使用同型号电源管理IC(ISL95859AHRTZ)的好主板测量了此信号一直都1.0v呢!

网友C:
那个是报警信号,开机瞬间是高电平,然后低电平,后面出svi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在使用同型号电源管理IC(ISL95859AHRTZ)的好主板测量了此信号一直都1.0v呢!

你说的是电平信号1.0v,万用表测量的是平均值,如果有持续的svid波形平均出来的电压也是将近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报警信号,开机瞬间是高电平,然后低电平,后面出svid

但是我在使用同型号电源管理IC(ISL95859AHRTZ)的好主板测量了此信号一直都1.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在使用同型号电源管理IC(ISL95859AHRTZ)的好主板测量了此信号一直都1.0v呢!

不可能一直维持高电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电平信号1.0v,万用表测量的是平均值,如果有持续的svid波形平均出来的电压也是将近1v

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U坏了???

网友D:
接上去就拉低,cpu供电管理ic可能不良,在其他机器上没问题,但实际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接上去就拉低,cpu供电管理ic可能不良,在其他机器上没问题,但实际击穿了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两三片的,本机的IC也在其它主板上测试过了,确定没问题!

网友E:
这个信号没有上拉吗?

网友F:
上拉电阻不良,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不良,cpu坏

忘记说了,上拉电阻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没有上拉吗?

忘记说了,上拉电阻换过了!

网友G:
要么后级短路保护 要么处理器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么后级短路保护 要么处理器坏了

后级确定没有短路,我也觉得应该是U坏了!就是想请教大神们除了换U有没有啥快捷的办法判定是不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