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250m 主板USB不能用 USB供电正常 进不了BIOS

楼主(2023-01-04):
这是什么问题 BIOS也刷了

网友:
网卡启动过程,查BIOS里是否识别到硬盘,硬盘上的系统能否识别读取。假如没接硬盘或者启动盘,出现照片所示为正常。

网友:
键盘接口参数,所有USB接口参数正常?记得有一次居然换CPU好了,只有一次。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我也有一块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我也有一块同样的问题

没有喔 有点像南桥模块坏了

网友:
建议找图纸细查。

网友:
用PS2键盘进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