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1不充电,坏的地方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楼主(2023-01-04):
接到一台x1不充电,客户换过电池排除过了,发现在系统有锁频。板号是14282-2m。
开始测量到充电芯片,24780S,1 2脚电流检测。有一点点误差,开始我还以为是正常的误差,然后就去检测别的地方去了。

换了充电芯片,换了充电复合管,检查了一堆都没有找到原因。

后面又调转枪头检查这个电流检测脚位,发现后面连接着一个信号,DOCK_CONSUMP,这个信号通向一个不知道啥接口,电压被拉低了,正常是19 20v。

最后洗一下这个接口就好了,这个接口之前进过一点点水,清洗了一下之后充电锁频就都解决了。

网友A(2023-05-09):
你说的是哪个接口~~~~~~~~~~兄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哪个接口~~~~~~~~~~兄弟

不知道什么接口 就是我图片中充电口下面那个长条接口

网友:
这个不是HDMI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接口 就是我图片中充电口下面那个长条接口

好的谢谢~~~~~~~~~~~~~~

网友(2023-07-12):
你入行的时间应该没有十年,这个肯定是thinkpad的DOCK槽,以前的老think电脑都有,老机器背面,戴尔和惠普的商务机也有

网友:
去年也修了一台X1不充电,最后也追查到这个接口,清洗后依然不充,干脆去掉接口,还是不充电,刮了刮板层也没搞定,换板子了

网友:
谢谢分享,遇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C:
看下这接口里面有什么信号啊 会影响到不能充电 SMBUS???

网友:
洗一下接口   厉害   学到了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C:
看下这接口里面有什么信号啊 会影响到不能充电 SMBUS???

电压检测 电流检测脚

网友:
电压检测 电流检测脚

网友(2024-12-18):
电压检测 电流检测zf

网友:
这种经验比较宝贵,下次遇到类似问题好解决

网友(2025-03-05):
扩展坞接口吗

网友(2025-06-20):
望闻问切 第一步必须是好好看啊,能省好多事情,经验之谈。

网友:
万年一遇的故障现像

网友:
这个是Thinkpad X1 Carbon 2016独有的Onelink+接口,用来接扩展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