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15 换B壳后摄像头不能用

楼主(2023-01-05):
B壳坏了 我换完后测试摄像头打不开 ,难道b壳上有什么控制摄像头的开关吗,那个拨动的开关只是档镜头用的吧

网友A:
进系统看有没有检测到摄像头,没有就看保险。再没有就查看其他,比如摄像头有没有被你拆坏,线有没有断、短路,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看有没有检测到摄像头,没有就看保险。再没有就查看其他,比如摄像头有没有被你拆坏,线有没有断、短 ...

就换了b壳那个带拨动开关的框。A壳没动,摄像头也没动

网友:
拿掉b壳看能正常用吗?如果还不行就是有问题。看设务管理器,查驱动。再不行就检查线路,换摄像头。

网友:
换之前有没有测试是否正常的?也许原来就有问题,

网友:
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摄像头中间断了,应该是取消来的时候用力了,这个摄像头主板厚度就纸张厚度差不多,1mm都没有,轻轻的都有可能会断,上次给客户换了一个,断了板正居然还能用,立马全部打胶固定住了

网友:
用系统相机看下能调用出来不,

网友:
脆弱部位拆机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换了b壳那个带拨动开关的框。A壳没动,摄像头也没动

拆之前先看有没有问题,不然说不清楚,很多人都吃过这种亏,有的就是客户故意的,就赌你不注意,就驱动什么的先试一下呗(没办法希望楼主遇到的只是驱动问题)

网友:
测量连接座子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C:
操作小心。肯定是碰到了。我遇见过更狠的。摄像头可以用。就是人脸识别不能用。惠普笔记本

网友:
现在的摄像头薄如蝉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操作小心。肯定是碰到了。我遇见过更狠的。摄像头可以用。就是人脸识别不能用。惠普笔记本

摄像和人脸识别用的不是一个逻辑硬件,带人脸识别的摄像头,设备管理器里面关于相机设备里面会有两个设备:camera 和 IR camera ,其中 IRcamera 即为人脸识别作用的摄像头,红外人脸识别模块。所谓的IR,不过是(Infrared Radiation)。红外线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