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外星人显示器维修二例

楼主(2023-01-05):
这二天都跟外星人打交道,客人说当年一万多买显示器用着时突然黑屏了,话不说立刻检修,高端机还是不一样用料可以。电源采用单组18V供电,检测已短路。用排除法将电源与主板分离,供电正常了,那就确定主板有短路了,用目测法发现主板右上部18V DC转换由于小虫拉屎拉尿明显煤坏。将芯片取下,故障排除。再仔细看线路此供电是提供给炫彩灯光及USB扩展使用,与主板实际供电分开,也就是说主板不需要这供电也能正常工作。高端机就是增加了一些不太实用功能。今天分享维修过程没有多技术函量,明天外星人老大哥34寸带鱼屏登场

网友:
34寸曲屏外星人是别人修不好,客人自己上网花了400大洋买板拿来叫我安装。安装板十分简单,,装好开机背光亮了,可是不见外星人的小脑袋,灰屏。。。。。。。。。。。那只有二种可能主板和屏有门题,打开屏边板却发现新购的板所配的屏不一样原板所配屏为LM340WW2  SS E1,应该是程序,把解码芯片两25XX对调,再开机,还是灰屏,至此折腾了半天,有高手代换成功的吗?在楼下分享下,但道此机屏程序是要刷逻辑板。

网友:
谢谢分享,新人报道学习

网友:
换板不成功那只好将坏板修好,别人修了一个月没能修好,我粗略检查完全可以修好。此机也是单18V供电,主板所需低电压有四五组之多。现在是无5VL输出,主板不工作。一一检查发现主板中部一组5V短路,此5V是经一场管(4441)再到3.3V降压芯片。场管和芯片都 损坏,更换一切正常。原板与新购板还是有区别,新板省一场管,直接连3.3V芯片。前任师傅水平不怎样,害客人白白多花了400大洋,修这种高端机没有线路查,主要是靠思路及方法,检查每组电压输出是否正常,一般都能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