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ti 显卡装不上驱动,显示叹号

楼主(2023-01-05):
求助各位大师看看这个是显存的问题还是GPU

网友:
首先排除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重植核心搞好

全部报错 肯定是核心的概率大些  我是这样想的

网友:
厉害,一步到位,重植能力强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核心问题,重新植球后会不会不耐用,感觉冬天植球成功几率低

网友:
品牌还有必要搞一下,杂牌的就算了

网友:
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了

网友:
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