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K30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3-01-05):
接到一台红米K30手机
据客户描述手机使用期间突然黑屏,
怎么按开机键都不行,
拿到手机后测试是屏幕不显示(并不是通病没背光),

但是可以进正常系统,
于是判断是总成问题,
换上新总成,
开机进系统了,
以为问题解决了,
但是装好屏之后又不显示了,
以为新屏质量问题,
又去拿了一个新屏,
测试还是不显示,
又回到原点不显示
测量座子所有脚阻值都正常,
测各组供电也正常,
直接开干CPU,

条件简陋只找到一个通用植锡网将就用一下

还好没有翻车一次成功

装上CPU

开机看见logo了

进入系统

然后狂测各种功能,
总算没有在黑屏了,
试一下原来的旧屏幕还可以显示,
幸好没有暴力拆解,
还能把旧屏幕装回去,
费老半天劲,
总算是解决了
下次在遇见这种情况
要是小米的话还是直接报CPU的价格
开干CPU少走弯路吧

网友:
热风大厦发发呆撒地方速度fsad】

网友:
你的通用植锡网不错,手艺好

网友:
没有折腾费吗?

网友:
小米cpu虚焊太多了!

网友:
手工很好 胆子更大

网友:
小米cpu没有修过,也虚焊了?

网友:
能判断CPU的问题,什么思路,学习一下?

网友:
人狠话不多,不服就是干

网友:
所有的快修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与经验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