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20进水……

楼主(2023-01-05):
Mate20进水换国产屏幕总成+充电接口+开机键+显示接口飞线OK……

网友A:
这线飞不了!再就是什么烙铁头飞的线呀!普通刀头都无法飞线呀!空间不允许呀!大佬能说说吗!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线飞不了!再就是什么烙铁头飞的线呀!普通刀头都无法飞线呀!空间不允许呀!大佬能说说吗!我也学习一下!

有条件的用JBC烙铁飞,没条件可以用风枪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用JBC烙铁飞,没条件可以用风枪飞……

谢谢!我还是练习风枪看看吧!搂主技术厉害!

网友(2023-02-25):
新来的,向师傅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