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黑线

楼主(2023-01-05):
研究一下这条黑线是不是屏的问题,前提是笔记本主板没问题,换屏正常

网友:
屏幕内部漏液了 屏坏

网友:
戴尔的请就是事情多,85可能侧面cof坏了

网友:
点亮屏幕才能看到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就是屏幕本身的问题,又可能是漏液,也可能是盒盖时屏幕下方又东西压到了,总之一句话:换屏吧!

网友:
这个明显漏夜 修不了的

网友:
屏挂了,换屏吧!

网友:
我的电脑显示屏上下有一根很细的直线条,闪屏后出现的,多半也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吧,换屏也是这样?

网友:
屏的问题,没得修了的。

网友:
明显屏坏了!

网友:
这是屏受外力损伤,只能换屏。

网友:
可能是挤压了吧,不然不会成这样吧!

网友A(2023-03-19):
是不是暗暗的但还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暗暗的但还有显示

我的也是一样,它里面松了,斜着放一段时间一小半粘上了又能显示了,如果有机器压屏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