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通电不亮故障一例

楼主(2023-01-05):
华硕B75M-A主板通电不亮,接检测卡跑码卡代码F1,检查发现cpu温度正常,内存1.5v供电异常高达1.95v,怀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APW8720损坏,从料板上拆一块RT8120代换,电压依旧输出1.95v,再接着检查发现经内存供电分压经PQ21转换给CPU的VCCIO电压居然也高达1.95V,而正常电压应该在1V左右,用万用表测试PQ21开启脚,开启电压高达10v左右,继续往前检查,开启信号来自PU11芯片AS358的一脚,AS358为运放芯片1脚输出受2.3脚控制,检测发现2脚电压1.9v,3脚电压1.2v,根据图纸分析发现3脚电压明显不正常(这个是论坛上的其他机型的图纸,原机图纸没有查询到)

经过计算3脚电压经图纸上的R1161和R1160电阻分压应该为0.7V左右,现在电压高达1.2v明显不正常,于是找来一张H61料板在同样位置取下两颗分压电阻换上,再次通电开机发现已经正常跑码亮机,用表检查PQ21电压已经正常输出0.9V,开启脚电压也从10v变为正常的3.7v左右,而内存电压恢复到标准的1.5v,可见这是由于分压电阻导致VCCIO电压升高导致主板通电不亮的原因,同时也导致内存供电异常升高。

网友:
老师傅了,学习了,受教!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