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开机后鼠标键盘失灵

楼主(2023-01-05):
开机后鼠标和键盘经常会不通电失灵,必须得重新拔插后才能恢复正常,要不就是重启后也会正常,有时候拔插也得多次后才会好,求教各位如何解决谢谢,多台电脑都是如此。
电脑

网友:
打下接口阻值

网友:
系统故障?要不换个系统?

网友:
重启后会正常说明跟系统没什么关系。应该是刚开机设备没正常工作,系统没有正常加载驱动。可以试试在开机进系统前暂停一会儿再进系统,比如按开启动菜单等一会儿选择正常启动盘启动试试。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波动

网友:
要是鼠标键盘没问题,系统没问题,那就要检测主板接口附件元器件和相关电路了

网友:
重装系统看一下

网友:
可能和USB口供电不足有关

网友(2023-02-22):
是usb鼠标键盘吗

网友(2023-04-10):
多台电脑这样,找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