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hp TPN-W144 版号18744-1不开机维修OK

楼主(2023-01-05):
hp TPN-W144   版号18744-1不开机,原始故障,不开机,插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打开后盖,拔掉电池放电,在装上,开机亮机,以为好了,迅速安装,打完螺丝在开机,有没反应了,在打开后盖,在放电,又好了,多测试也正常,又装机又不行,。感觉主板哪里接触不良,拆开研究,本机没有图纸,在可以开机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电感电压都已经测试并上传论坛了,今天分享维修经验。
主板全部才开,接上原机电源,指示灯不亮,用手捏着电源口旁的检流电阻,指示灯亮,可以开机,松开又不行了,测量电阻,正常没有虚汗,于是把9538BH 外围所有芯片检测一遍没有发现问题,于是更换9538BH,换完故障还要一样,最后看了一下EC KB9028G带程序,还是BGA封装,不管坏不坏,先买了一个拆机的,准备更换,热风枪400度加热,上焊油,加热20秒后,推动EC 移动,我没有把他取下了,先加焊了一遍,为了验证是否EC损坏或者虚焊。主板凉后,插电指示灯居然亮了,开机风扇转了,屏也亮了。我反复测试好多边,最后装机,继续测试,终于正常了,改笔记本应经验证,就是EC虚焊导致。
本机犹豫没有图纸,在给大家补充一点经验,本机待机的时候3v  5v 电感  是没有电压的,只有安装上电池 在接入适配器瞬间,3V 5V 电感在会有一次电压,也是瞬间的,主板这样设计就是为了省电,直有线性 3V  5V  是一直有的。

网友:
ec虚焊引起的不触发吗

网友:
本机待机的时候3v  5v 电感  是没有电压的,只有安装上电池 在接入适配器瞬间,3V 5V 电感在会有一次电压,也是瞬间的,主板这样设计就是为了省电,直有线性 3V  5V  是一直有的,你是不没用原装电源测试的,接原装电源,接电池,3.3V和5V待机是一直有的。

网友:
bga封装的比较容易虚焊

网友:
谢谢分享,新人报道学习

网友:
过几天返修

网友:
ec也bga,真的不好搞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很好,学习啦。

网友:
看来gag芯片都容易虚汗

网友:
学习了,问题真是奇怪。

网友:
这款是通病 不触发和触发小电流都是EC虚汗

网友:
这样设计待机电流能少多少呢?

网友(2023-06-18):
这种还是要换个新的保险